请教一下串口命令判断函数

楼主(2019-03-01):
比如我在串口有一个命令为:1b 53 0d 0a
其中1b为帧头,0d 0a为帧尾
我写的判断函数如下(其中的length为帧头到0d的长度)请问各位有什么别的判断方法吗。高级一点的= =
因为命令比较多,这样写的话,太长了
if((RBuf[0] == 0x1b)&&(RBuf[length ] == 0x0d)&&(RBuf[length+1 ] == 0x0a))
                        {
                                if(RBuf[J_flag+1 ] == 0x53)
                                        {

                                        }                         }

网友A:
sscanf,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

网友B:
状态机,状态机,状态机。。。

网友C:
你可以先判断合格帧, 然后再分别识别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