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SB作为device使用中的插入和拔出检测方法

楼主(2019-03-01):
请教论坛各位高手,没用过STM32L452的USB接口,想咨询一下STM32L452作为USBdevice的时候如何检测到USB插入到电脑上和从电脑上拔出的事件(暂时不考虑5V电源的硬件电压检测方式,因为插入充电器也会导致设备误以为USB插入电脑上了。),用来提示用户当前是USB模式,退出时提示用户退出了USB模式。

网友A:
检测usb frame事件。。。   USB2每ms有一次帧头,   拔出没有,插入有。  USB3是125us

网友B:
找个示波器,实测一下D+,D-的电平变化吧。2楼上的,设备已经做了上拉(FS或HS)或下拉(LS)的电阻,这样Host才开始进行枚举。

网友C:
用示波器最可靠了

网友D:
没有用过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