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使用CD4051切换多路正负输入电压的方法,可测试220VAC。

楼主(2019-03-01):
(图片)

网友A:
不用分压吗

网友A:
看到了,运放是电流输入的;只是4051的开通电阻要加在电路中了,按照1K计算,输入200K电阻大约有0.5%的精度

网友B:
可测试220VACj
讲一下怎么测试220VAC

网友C:
问一下,你这个原理的零线是否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你这个原理的零线是否直接接地

因为你要测两组三相电,三根相线一根零线都当成输入好了,一共8个输入。

网友D:
楼主,麻烦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理想照进现实,通道不选择的时候,TVS是保护了器件,但是,但是,但是,通道接入后你能保证TVS木有漏电流!而且全部是一致的参数,太理论了吧

傻子,运放虚短原理都不知道?接入通道BAV99两端电压是0,根本不用考虑漏电流。

网友E(2019-06-30):
可以,只要电压输入电压不超过IC的供电电压,另外模拟开关大约有几十欧姆的内阻,后面运放最好加一级射随器缓冲一下

傻子,这个电路精辟之处就是输入可以超过IC供电电压,除了胡说八道,你还有别的功能没有啦?

网友F:
由于有二极管BAV99双向限幅,这个电路可以用来判断8路网电源的有无。不能测量其具体的电压值。
改进:将两个并联BAV99改为,3V的双向TVS二极管。

@R2D2 :谢谢你的批评。由于运放存在”虚短“而U2的IN+接地、4051的导通电阻又比较低,BAV99上的电压不会超过二极管死区电压。因此,楼主电路可以测量8路网电源电压。
现在的21icbbs都是你们这些连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菜鸡互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