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交流电压跟随器”

楼主:
做一个电池内阻测量的项目,现在进行前期方案的验证,先搭了这么个电路

实测结果:效果基本满意,开关J1闭合前后,锁相放大器输出的电压按前面电阻分压的比例变化。
之前试过下图,效果不行

因为想采集电池两端微小的交流电压(用恒流源给电池周期放电),所以要“隔直”
在洞洞板上飞线测试的,感觉第一个图“交流电压跟随器”容易受到干扰,用手摸一下“蓝色加粗”线的线皮,就测不准了。想问下大家,第二个图怎么改才有效果;
第一个图如何提高稳定性,在运放的3脚对地接个电阻或电容?

网友A(点评):
第一个电路,“蓝色加粗”线是用户能摸到的? 第二个电路,U2A第3脚那根线,用户去摸,一样被干扰。你信不信。

网友B(2019-03-01):
去掉C1满足测试要求不?

网友C:
这是测电池的交流内阻,宜用差动放大器或仪用放大器最适合,在高共模信号下取出差分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