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同步采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

楼主(2019-03-01):
F28335是16通道输入,8通道复用一个多路选择器,2个采样保持器,共用1个ADC转换芯片,如何实现6路输入(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的同步采集。近似同步采集也行。

网友A:
最快也就是两通道同时转换    其他通道顺序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也就是两通道同时转换    其他通道顺序转换了

其他通道利用微小时间差近似同步,是这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通道利用微小时间差近似同步,是这意思吧

完全同步也就是这样了
不过还可以考虑些技巧调整 ADC 的采样时序的。宏观上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