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手机可以同时连接并监控多个蓝牙设备吗

楼主(2019-03-01):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传感器走485串联,然后转蓝牙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楼上是有线的做法。无线的方法是,做个温度传感器都用无线,然后用无线转蓝牙模块,中转一下。

网友B:
或者你也可以用wifi的方法,传感器都通过wifi信号传输到服务器,手机也和服务器通讯完成数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