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一下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01):
如果主机想从从机读取数据,从机没有寄存器地址,那主机是不是在发送start信号后直接发送从机器件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在发送从机寄存器地址(因为没有)。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iic怎么会没有地址呢

网友D:
从设备肯定会有地址的

网友E:
至少应该有默认的地址啊

网友F: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居然没有地址

网友G:
从机没有寄存器如何储存数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