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最小系统

楼主(2019-03-01):
在不烧程序前,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stm32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A:
jflash连接仿真器,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芯片,MDK在debug中检测是否可以找到芯片。

网友B:
最小系统, 不知道带不带 JTAG/SW 口, 带不带串口, 可以试试 ISP 功能
不过光能刷程序, 也不能完全证明 "系统正常"

网友C:
没烧程序前,可以检查焊接是否正常或者最小系统的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lash连接仿真器,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芯片,MDK在debug中检测是否可以找到芯片。 ...

不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 不知道带不带 JTAG/SW 口, 带不带串口, 可以试试 ISP 功能
不过光能刷程序, 也不能完全证明 "系 ...

我用的是swd,检测不到芯片的

网友A:
检测不到说明最小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说明最小系统有问题。

ID都识别不出来

网友D:
连接 Jlink 看下是否可以检测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