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何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怎么显示在触摸屏上?不是把变量直接放到需要显示的地方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会显示数据的类型不相符?求解,急!!!

QSE4[1$5N6H)C{8N%$XOG}8.png (433.64 KB )

网友A(2019-03-02):
看看手册上BUTTON_SetText()第二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上BUTTON_SetText()第二个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嗯,我根据第二个参数改类型了,但是触摸屏上显示乱码,怎么办?

网友A:
你改成什么类型了?程序贴出来。

网友B:
1) 类型转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参数类型是const char *
2)或者把函数的入口 参数更改为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什么类型了?程序贴出来。

我改成这个类型了,也只能改这个类型,不然这个函数LISTBOX_AddString(hItem,ucTemp)总报错,但是const char *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uint8_t ucTemp数据类型也不一样,现在触摸屏显示乱码,怎么办,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类型转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参数类型是const char *
2)或者把函数的入口 参数更改为char* ...

1)我试过参数类型是const char *,但显示还是乱码,可能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8_t ucTemp这个类型有关
2)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8_t ucTemp改为char ucTemp,不会报错,但结果是乱码,如果改成char*ucTemp会报错

网友A:
我感觉你需要把串口收到的数据改成ASCII的形式,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C:
你的屏用的是什么图形驱动库?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显示屏呢?

网友E:
这个显示定义好了位置和字符了吗

网友F:
看不出代码是什么类型

网友G:
串口显示屏吗?

网友H:
可能缺少相应的字符串吧

网友I:
看触屏手册啊

网友J:
要看显示屏的要求

网友K:
要看触摸屏手册要求

网友L:
符合触屏手册的要求吗

网友M:
这就应该是和手册的格式不相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