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产品级USB表头 003

楼主(2019-03-02):
做了N多款表头,发发贴与大伙一起讨论一下。。  如果有需项目接入技术支持的可随时与我联系

usb表头原理图

usb表头原理图
电路图(电源 显示 控制 采样 很清楚了)

USB表头实物

USB表头实物

产品图

重要代码
if(System.TS.Flag[V_ADC_TIME] == True)
                {
                         System.TS.Flag[V_ADC_TIME] = False;

                         switch(System.VI_Get)
                         {
                                 case 0:
                                          ADC_FilterValue_Swich(6);

                                break;
                                case 1:
                                          maopao(System.ADC_.ADC_Buff[CHANAL_5],System.ADC_.ADC_Count[CHANAL_5]);
                                break;
                                case 2:
                                                V_ADC_Process();         //¼ì²âÊä³öµçѹ

                                break;
                                case 3:
                                          SEND_SMG_V_DATA();

                                                #if V_Soft_ADJ
                                                if(System.V_Latch > 0 && System.V_Latch < ADJ_FACTORY_V)
                                                {
                                                        System.LCD_SHOW_V = System.V_Latch + (ADJ_FACTORY_V-System.V_Latch)/170;
                                                }
                                                else
                                                        System.LCD_SHOW_V = System.V_Latch ;
                                                #else
                                                        System.LCD_SHOW_V = System.V_Latch ;
                                                #endif

                                break;
                                case 4:
                                          ADC_FilterValue_Swich(5);

                                break;
                                case 5:
                                                maopao(System.ADC_.ADC_Buff[CHANAL_6],System.ADC_.ADC_Count[CHANAL_6]);
                                                //

                                break;
                                case 6:
                                                I_ADC_Process();
                                                System.I = System.ADJ_I_Buff ;
                                                SEND_SMG_I_DATA();
                                                System.LCD_SHOW_A = System.I_Latch;
                                                System.FV = System.V_Latch;
                                                System.W_Latch = System.I_Latch;
                                                System.W_Latch = System.FV * System.W_Latch/10;
                                                System.LCD_SHOW_W = System.W_Latch;
                                break;
                                default:   System.VI_Get = 0;
                                break;
                         }
                         if(System.VI_Get<6)
                                 System.VI_Get ++;
                         else
                                 System.VI_Get = 0;
                }

分时处理数据。。比较重要。。。
还有一些数据处理的和校正等方法都是比较关键的,调试中你遇到漂移和不准的情况是很正常的,一步一步的找。。。问题总会找到。。就怕你懒。。。

网友A:
这不是之前那个003的表头方案吗,给力。

哈哈,好眼力...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C:
外观可以,如果不透明的感觉效果更好吧

网友B:
LED是什么驱动的,直接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