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个找不着了

楼主(2019-03-02):
我的AD13重装了一下,PCB视图变了。
右上角只有一个使用过滤器选择网络,A6那儿。
我记得原来那个有两个框,右边那个在里面输入元器件名称
回车就可以定位元器件位置,就是那个东西找不着了。
请问高手,如何能让那个框显示?谢谢!

网友A:
按两个字母:JC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定位了。可是那个框还是没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定位了。可是那个框还是没出来。

要那么多框干啥……我恨不得画板时把所有框都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