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IO口点亮LED不成功

楼主(2019-03-02):
已经连上赛元的SC-LINK仿真器了,程序能下载调试,我用IO口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一个LED,挂在P1.0口,IO初始化函数如下:
P1CON |= 0x01;  //P1.0推挽输出(LED信号灯)

然后TOGGLE这个IO口,LED灯的亮灭应该是变化的,执行:
P10 = 0;
P10 = 1;

上面两句话控制P1.0口输出高低电平,结果单步执行的时候LED灯始终不熄灭,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楼主:
楼上啥意思

楼主:
赛元有人帮助解决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您好,请检查一下你的Keil仿真设置,以及Option设置是否正确,设置方法请看“SC LINK使用说明”,(SC LINK使用说明

网友B:
是RST 的问题

网友C:
程序这样写肯定是常亮的

楼主:
P10 = 0;
P10 = 1;
这两句话连续执行的话肯定是半长亮的状态,问题是我单步执行,P10 = 1;的时候,LED灯都不灭,因为我整个程序就没几句话,编译连接后肯定程序被分配到了前256个字节里了,赛元MCU前256个字节不能用MOVC访问,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有一个注意事项的手册 里面讲了怎么把你的程序移到那256字节之外 你再试试

楼主:
我就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code x[256]   _at_   0x0000;就能把前256个字节空间塞满了吧?

网友C:
_at_ 0x0000 中断向量怎么办啊
https://www.socmcu.com/uploadfile/download/APPLICATION_NOTICE/%E8%B5%9B%E5%85%83SC92F7003_8003%E5%BA%94%E7%94%A8%E6%8C%87%E5%8D%97.pdf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我按照上面 PDF 的说明把连接器换成了 BL51,CODE(C:0X100),CONST(C:0X100) 这个条件加到了连接器 LX51上,编译没有问题,通过仿真器下载之后单步执行,结果跟原来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