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 PWM驱动LED问题!抖动微亮~

楼主(2019-03-02):
我用M0516的IC,4路PWM,用SQ9910驱动MOS管,控制LED等,在交错呼吸的时候,特别说低亮度,会抖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PWM占空比为0时,LED微亮,示波器看,有很细的高电平,并不完全为低电平,下面是PWM初始化代码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SetMode(P2,BIT4,GPIO_PMD_OUTPUT);//PWM4
  GPIO_SetMode(P2,BIT5,GPIO_PMD_OUTPUT);//PWM5
  GPIO_SetMode(P2,BIT6,GPIO_PMD_OUTPUT);//PWM6
  GPIO_SetMode(P2,BIT7,GPIO_PMD_OUTPUT);//PWM7

  PWMB->PPR = 0x00000101;
  PWMB->CSR = 0x00004444;
  PWMB->PCR = 0x08080808;
  PWMB->CNR0 = PWMB->CNR1 = PWMB->CNR2 = PWMB->CNR3 = 25500;
  PWMB->CMR0 = PWMB->CMR1 = PWMB->CMR2 = PWMB->CMR3 = 0;                               //??PWM0~3??
  PWMB->POE  = 0XF;
  PWM_Start(PWMB,0XF);
}

用的是P24_PWM4,P25_PWM5,P26_PWM6,P27_PWM7;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PWM的频率如何?

网友C:
设置的频率多少

网友C:
是抖动还是黑了?

网友D:
采用SQ9910,很明显,你这里,单片机的PWM只是9910的控制端,其实就是根据PWM占空比,输出成组的高频调制LED驱动信号,而低亮度,抖动,一般来说,就是你的PWM控制信号频率太低,造成低亮度人眼有明显闪烁感,建议在允许范围,尽可能提高单片机控制的PWM频率,比如1KHz。而不是100Hz

楼主:
频率从低到高都有试过,从几百到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抖动还是黑了?

抖动,就是感觉没那么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SQ9910,很明显,你这里,单片机的PWM只是9910的控制端,其实就是根据PWM占空比,输出成组的高频调制LE ...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提高挺多的,还是有和频率低一样有抖动,而且SQ9910的数据手册说输入50HZ到1KHZ的PWM信号,我试过200HZ,300HZ,也试过几K,都是一样的

网友E:
看到上面的百度云连接,想起来我的好多资料没了。

网友F:
用16位PWM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16位PWM占空比

是16位的PW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16位的PWM

看了下驱动IC的规格书,估计是硬件原因,要在这方面着手调试,很多IC在低占空的时候会抖动,低压驱动建议用明微的一款支持16位PWM驱动Ic,具体型号忘记了,或者做恒压后用mos管线性驱动,这样电压要拿的准,不然容易损坏灯珠

网友G:
加个三极管驱动电路就OK了

网友H:
LED不是线性元件,是恒压降模型,低占空比的时候LED驱动电压不够,LED亮度不稳定,这是PWM驱动LED的弊端,基本无解,除非你用复杂的模拟驱动电路去做,稍微好些。
行业里面一般是直接去掉10-20%以下的调光部分,就是说,调光部分只有20-100%,低于20%直接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驱动IC的规格书,估计是硬件原因,要在这方面着手调试,很多IC在低占空的时候会抖动,低压驱动建议 ...

电压是24V的,然后跟你说的一样,恒压用MOS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D不是线性元件,是恒压降模型,低占空比的时候LED驱动电压不够,LED亮度不稳定,这是PWM驱动LED的弊端, ...

好的,我试试不要20%以下的

网友I:
增加PWM频率,呼吸增加sin函数的点数。需要我帮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不要20%以下的

这个跳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加PWM频率,呼吸增加sin函数的点数。需要我帮你吗?

我没有用到三角函数

网友J:
最基本的频率1KHZ以上,  细分数太少 或者叫分辨率太少
要么就是程序有BUG了

网友K:
楼上说的对,一般都是频率采用1K或者2K,5k

网友H:
你是多大的功率的呼吸灯?多少颗LED,没颗多大功率?

网友H:
我上面说的20%那是大功率的调光LED灯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25W、36W室内照明筒灯、面板灯遇到的问题,你要是小制作,推荐你用积聚科技的IC,小功率恒流驱动调光,用在显示屏上,功率小,调光线性度比较好,我以前用过,比如MBI502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上面说的20%那是大功率的调光LED灯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25W、36W室内照明筒灯、面板灯遇到的问题,你要是 ...

4合1的灯珠,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H:
引用 楼主:
4合1的灯珠,没有那么大的功率

4合一的单颗功率1W?1W的话功率不小了,我说的MBI的那芯片是驱动60mA以下的2835啊、3528啊等等0.2W以下的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4合一的单颗功率1W?1W的话功率不小了,我说的MBI的那芯片是驱动60mA以下的2835啊、3528啊等等0.2W以下的 ...

那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基本的频率1KHZ以上,  细分数太少 或者叫分辨率太少
要么就是程序有BUG了 ...

我分辨率4095,频率1.5KHZ,低亮度还是抖,下面是我循环呼吸的代码,都这么用,应该不会是BUG吧。void fade(u8 speed)
{
  static u8 sta=1;
  static  u32 r_temp=0,g_temp=0,b_temp=0,w_temp=0;

  if(fade_speed_count>=speed)
  {
    fade_speed_count=0;
    switch(sta)
    {
      case 1:
        g_temp+=1;
        if(g_temp>=4095)
        {
          g_temp=4095;
          sta=2;
        }
        break;
      case 2:
        g_temp-=1;
        b_temp+=1;
        if(g_temp<=1)
        {
          g_temp=0;
          b_temp=4095;
          sta=3;
        }
        break;
      case 3:
        b_temp-=1;
        w_temp+=1;
        if(b_temp<=1)
        {
          b_temp=0;
          w_temp=4095;
          sta=4;
        }
        break;
      case 4:
        w_temp-=1;
        g_temp+=1;
        if(w_temp<=1)
        {
          w_temp=0;
          g_temp=4095;
          sta=2;
        }
        break;
      }
    }
    r=r_temp;g=g_temp;b=b_temp;w=w_temp;
    PWM_CMR_Set_fade(r,g,b,w);
}

网友C:
芯片本身肯定是没有BUG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分辨率4095,频率1.5KHZ,低亮度还是抖,下面是我循环呼吸的代码,都这么用,应该不会是BUG吧。void fa ...

你这定时中断  设置的多长时间,  什么优先级别?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分辨率4095,频率1.5KHZ,低亮度还是抖,下面是我循环呼吸的代码,都这么用,应该不会是BUG吧。void fa ...



楼主:
引用 网友J:


fade函数在while里执行的,只有fade_speed_count是定时器中断自加的,10ms自加一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是24V的,然后跟你说的一样,恒压用MOS管驱动

贴张电路出来,具体分析下,我做DMX控制用16位控制器驱动做渐变每个档都很平滑 驱动多大功率的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张电路出来,具体分析下,我做DMX控制用16位控制器驱动做渐变每个档都很平滑 驱动多大功率的灯具 ...

我是写软件的,没有电路图唉。。。

网友L(2019-05-08):
17楼有道理。

网友L:
或者找个官方的PWM例子跑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或者找个官方的PWM例子跑个看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