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可以实现自带触摸吗

楼主:
经常会有客户在开模段码屏时会纠结触摸的问题,因为这些客户产品是使用在一些比如中央空调控制面板或者手持仪器上的,过去他们采用的方案往往是再去开一个触摸屏,但是这样往往结构上会变得很厚,会对显示效果也会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下,自带触摸的段码屏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行业称之为双面ITO工艺,简单来说就是在液晶屏表面再加上一层导电层,通过在导电层上的蚀刻线路,使之实现触摸的功能,目前我们罗姆液晶也已经有很多客户选用了这类产品,那么,这类产品在使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首先,虽然这类屏自带了触摸功能,但是和专门的触摸屏比起来还是有所区别的,从触摸的效果来说肯定没有专门的触摸屏那么顺畅;
其次,因为表面是用一层导电层用来实现触摸,那么使用时候应该尽可能注意避免液晶屏表面的挤压和划伤,当然,也可以用面板来保护,但是厚度必须不能太厚,以免影响触摸效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什么环境下可以使用这类带触摸的段码屏,我们罗姆液晶每次接触这类客户都会仔细询问使用环境,而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所有这类产品的客户全是用于消费类产品,而不是工业类产品,因为这种触摸原理上和电容触摸的原理是相似的,当周围的干扰过大时,极可能会造成产品误操作,所以即使要用,也必须做好物理性的触摸屏开关功能。当然,工业环境我们是不提倡这类的产品,因为我们是专业的,让客户省心才是我们最的最终目标。
那么,这次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如果您还有液晶屏相关的问题,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A(2019-12-12):
用的什么触摸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触摸芯片呢

用的是ads7843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