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什么是分布式二极管结构?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9-03-02):
那个电阻是在P型硅里面注入离子形成N区,它实现了电阻,但同时拥有PN结。

网友B:
射极电流的分布受基极电流大小的影响。

网友B:
分布,是元件跟元件或元件跟场地之间的结构问题,寄生,是元件内部架构的衍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