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判别两款flsh是否兼容

楼主(2019-03-02):
如题,选型号时怎么去判别两款flash是否兼容?

网友A:
等大佬啊!!!!!

楼主:
没人吗?除了电压和封装,容量之外还要看什么?

楼主:
有没人做软件的回复下

网友B:
焊上去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
一是封装上一样不,而是功能参数,比如容量的大小,小容量不能替换大容量,具体还的看你的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封装上一样不,而是功能参数,比如容量的大小,小容量不能替换大容量,具体还的看你的存储空间 ...

不需要看协议?

肯定要看的,大部分都是SPI

网友D:
为什么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