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怎么在DXP元件库中画元件的封装(连载成都仪器开发)

楼主(2019-03-02):
前面我已经在DXP元件库中把STM32F103RCT6芯片的原理符号画好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一个完整的元件库元件还应该包含元件的焊盘、尺寸等封装信息,只有有了这些信息才能真正加工出一个电路板。
●怎么创建封装元件库
天底下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相似的,与上一小结3.1(2) 怎么在DXP画元件的原理符号(电路板PCB教程连载-成都电气开发)中创建元件原理符号的元件库的方法类似,依次点击菜单栏New/ Library /PCB Library,就能创建一个封装元件库,然后将其保存在电脑适当的位置。

图 34
●怎么画元件的封装
封装元件库创建了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库里面绘制元件的封装。先打开刚才创建的以.PCBLIB为后缀的封装元件库文件,然后点击菜单栏tools/ new component来新建一个元件。

图 35
由于在3.1(1) 先把信息了解清楚了,才能画一个元件(电路板PCB教程连载-成都单片机开发) 节中通过实物和资料已经了解到了我手里的这个芯片是表面贴的封装,那么图 36的对话框就应该选择SOP,单位选择毫米mm.

图 36
在后面的检查中,我发现了在3.1(1) 先把信息了解清楚了,才能画一个元件(电路板PCB教程连载-成都单片机开发)中的一个错误,这个芯片的引脚宽度和相邻引脚的间距应该是W1=L4=0.25mm而不是0.28mm,所以焊盘宽度我也选择0.25mm.
由元件资料看出,芯片引脚的长度为1.2mm,在电路板上选择与之对应的焊盘长度为2.5mm也是合适的,因为这个焊盘肯定需要比引脚大一些才好方便后期焊接。

图 37
根据芯片信息,设置元件相邻引脚的中心距为0.5mm(W1+L4=0.5),两个对侧引脚的距离为12.7mm。

图 38
这个元件一共有64个引脚,所以pin number填写64。所有的这些信息,按照芯片实际的信息来填写即可。

图 39
接下来,在命名对话框里面填写这个元件封装的名字STM32F103RCT6,点击下一步,就生成了这个元件的封装,但是这样生成的封装是两排引脚的,与实际不符合。那么,选中元件的要修改的引脚,拖动、按空格键旋转,调整为与实际芯片的引脚布置一样即可。
这里可能会用到两个简便的方法:画辅助线和测量
△画辅助线
画辅助线一般我喜欢在底部的层选择栏先选中丝印层(top over),这个丝印层就是电路板上文字图形标注的那一层,这一层画的线写的文字一般是用颜料标示而不是走铜线。

图 40 双面板层次结构
在丝印层上,在软件上方有绘图工具,这里提供了画线条、写文字、画圆弧等等工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图 41 绘图工具栏
我利用这些工具画了几根辅助线,我画辅助线的目的就是为了芯片的焊盘对齐和方便测量,如图 42,这里的红色长条就是焊盘,黄色线条就是我画的辅助线。

图 42  画辅助线
△测量
绘制元件库封装是一步一步修改调整的过程,这里肯定会用到测量工具,按键盘CRRL+M组合见就能快捷启动测量工具,再用鼠标选择起点终点就能测量你想要获取的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即可。

图 43
最终地,通过一步一步测量调整,我终于画出了完整的STM32F103RCT6元件库封装,并在丝印层标注了芯片框和表示开始的小圆点,使元件封装更加美观一点。

图 44
△检查
做设计谁也不能保证一次就成功,最后肯定是需要做一下检查的,一般检查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元件单排引脚的总长度、对侧引脚之间的间距等是否满足实际元件的参数要求。
我就通过检查,发现3.1(1) 先把信息了解清楚了,才能画一个元件(电路板PCB教程连载-成都单片机开发)中的引脚宽度和相邻引脚的间距信息有误,之前的W1=L4=0.28mm导致画出的元件单排引脚的总宽度过大,与实际不符合,所以返回检查,发现计算错误,更改为W1=L4=0.25mm,然后画出来的元件封装就与实际芯片的参数非常接近了。
(未完待续)

网友A:
https://www.samacsys.com/

给大家推荐上面的网站,免费的提供封装的

绝大部分软件平台都有

话说回来,画封装的技能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