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跟集电极供电不同

楼主(2019-03-02):
三极管基极跟集电极供电不同 如图 三极管S8050通过单片机IO控制PMOS管是否导通,三极管基极由单片机IO控制,单片机供电为3.3V ,而三极管集电极供电是12V 这样俩个不同电源,12V电源会不会串到基极而烧坏单片机呢?

画错

网友A:
异常情况会有这种忧虑存在,而1K电阻的设置就可以消除你的担忧,心可以放肚里了。

网友B:
P沟MOS管应该左右对调,即源极和漏极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沟MOS管应该左右对调,即源极和漏极对调。

谢谢老师,画错了 ,是源极跟漏极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情况会有这种忧虑存在,而1K电阻的设置就可以消除你的担忧,心可以放肚里了。 ...

谢谢

网友C:
如果12V 电压不稳定,有可能击穿

网友C:
一般这么设计,防止MOSFET 的VGS过压击穿。限制在10V

xch
@zouzichun520 :防止MOSFET Vgs过压击穿。比使用稳压管保护简单便宜
能告诉我你这电路的优点和缺点吗?

网友D:
线路画错,DS对调,这里,由于只用做开关,所以NPN管子负载很轻,那基极串联电阻,你用10K都没问题,这样一来,哪怕NPN管子出现问题烧毁,由于10K电阻限流和MUC内部寄生二极管作用,MCUGPIO就可以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的线路,哪怕在电压再高的地方也有使用,只需要更换合适三极管,同时,集电极串联合适电阻,栅极并联合适稳压管,几百V用这样模式控制都不是问题。

网友E:
几乎不可能串到MCU的,原因:
1、三极管的击穿电压25-40V以上
2、三极管基极有串联电阻,即使三极管基极加12V电压,MCU也很难烧掉的
3、实际上,大部分三极管击穿,只要不是很高电压很大电流,只是CE击穿,BE还是好的,基极电压不会比PN结的压降大的

网友F:
你担心的是PNP的问题。

网友G:
以小控大,以弱制强,集电结反偏是正常配置。

网友H:
这么多牛人都回复了就不多说了,一半IO烧坏应该还是电流过大引起的,串了大电阻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要注意拉电流的能力,IO电路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外接上拉

网友I:
看来我还是菜  没第一眼看出来 DS 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