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P83848这个片子好像最后面编码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

楼主(2019-03-02):
DP83848CVV   和 DP83848J 差别就挺大的。他们和DP83848K 又不一样。。。。。。。。。。。。。。。。。

为啥?
都是同一种芯片,为啥引脚定义却不完全相同?真麻烦

网友A:
改用了IP101G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引脚定义不兼容吗

网友D:
应该是兼容的,就是温度范围不一样

楼主(点评):
不兼容 我看了datasheet

网友E:
C,I,VYB是兼容的应该,都是48P,J和K是40P的QFN,不可能和48P兼容

网友E:
好复杂,而且这个片片比较贵,以后如果要画板就绕过它吧。。。

楼主(点评):
大神,有推荐的替换品没? LAN8720A??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就不错

网友F:
是因为封装不同的原因么?

楼主(点评):
不看封装 单看原理图

网友G(2019-04-01):
有什么差别 没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