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3.7V手机锂电池容量不一样,电压差不多,能串联起来当一个11V电池用吗

楼主(2019-03-02):
3个3.7V手机锂电池容量不一样,电压差不多,能串联起来当一个11V电池用吗

网友A:
短时间用一下问题不大.
由于容量不一样.放电的时候,容量最小的那个先没电,这时如果没有保护,那最小容量的电池就要完蛋了

网友B:
能并不能串,串联需要一致性比较高

网友C:
很清楚了   可以用  但是要以最小的那个为准

网友D:
可以,要必须带上有均压功能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