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6路pwm输出,提前输出一路,另外一路互补波形发生变化?.急

楼主(2019-03-02):
  各位大佬!!

                 我再调试tim1的6相pwm输出时发现如果一路pwm打开后,等待几秒后再打开另外一路互补pwm,这个时候之前打开的哪路pwm会发生变化,上图片

我通过   TIM1_CCER1_CC1NE=1; //q4     我开启一路pwm后另外一路电平因为应该和之前哪路互补的啊?为什么波形会发生变化?如何设置?看了数据手册好像只能这样了

楼主:
没有知道吗

网友A:
如果是脉冲用于控制,这点差异应该不算问题吧。

网友B:
你初始化的时候N通道装载成无效值,另外打开TIM1_CCER1_CC1NE的预装载,应该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个疑问,你N通道没打开互补的前面一段时间就忽略了吗?电路能行吗?

网友C:
你既然是互补输出,输出一般是同时的。

你现在是配置为互补,时间上先后关系开启互补通道,2个通道没使能前,一个通道可以单独配置,但当互补通道都使能后,输出要遵循互补输出规律。

网友:
因为互补,所以要跟上步调,你颠倒一下两个的操作顺序所不定就好了,可能后来那个是主要信号。

网友D:
应该会有影响吧

网友E:
如果设置成互补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额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化的时候N通道装载成无效值,另外打开TIM1_CCER1_CC1NE的预装载,应该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个疑问,你N通道 ...

互补是一直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是互补输出,输出一般是同时的。

你现在是配置为互补,时间上先后关系开启互补通道,2个通道没使能 ...

一个通道没有开启,就没有办法形成互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设置成互补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额差别

电机控制就有差别

网友B:
前面一段不满足互补的条件,你肯定需要其它的控制信号来避免全桥短路,那么前面若干不互补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段不满足互补的条件,你肯定需要其它的控制信号来避免全桥短路,那么前面若干不互补也无所谓了. ...

我发现别人用32好像可以这样  ,stm8 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E(2019-04-01):
引用 楼主:
电机控制就有差别

会不会是有别的耽误了它的执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有别的耽误了它的执行呢

应该不是 这个中断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