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光耦电路问题

楼主(2019-03-0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不需要那个10K啊

网友C:
如果光耦输出有漏电流,接了103,可以有效防止关断时候,LED微微发光。

网友D:
楼上解释合理
LED这东西,只要一点点电流就会发光.uA级都能有光出来
10K主要是用来防止光耦自身的漏电流让LED微发光的.

网友E:
不可能是光耦去控制一盏灯吧?没有那个10K的电阻,光耦在没有导通是,电压不高,被led吃掉,可靠性不好

网友F:
就是分不分流呗 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