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万能热电偶测温模块,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9-03-02):
想做一个热电偶测温模块,能够对各种常用类型的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自动温度补偿,不需要变送器,3.3V电压供电,直接串口输出温度,大家觉得怎么样?有前途吗?

网友A:
不怎么样,哈哈,淘宝7元1个模块,提供全套资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资料:http://pan.baidu.com/s/1gdnR2i3

模块特性:

1、SPI接口,方便和arno和单片机连接,配送2.54mm间距插针

2、0℃~ 1024℃的测温范围,转换器温度分辨率为0.25°C。

3、片内冷端补偿。高阻抗差动输入。热电偶断线检测。

6、工作电压范围广3. 0~5. 5V,工作电流50mA。

8、工作温度范围-20℃~ 85℃。

9、模块尺寸:15mm*28mm  有一个3mm直径螺丝孔

10、热电偶接线位置,使用301普通接线端子,方便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哈哈,淘宝7元1个模块,提供全套资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

这个我用过,只能针对K型热电偶,得自己编程。我想做的是针对所有类型的热电偶,通过程序选择,最后直接输出温度的。

网友B:
这个也许有市场,不过别人批量生产的还得自己设计,不好卖。
要做到万能输入,如果只是热电偶,还是简单的,一路毫伏电压,一路NTC之类的冷端温度测量,软件计算,就可以了。
可以选择ADC集成芯片,比如HX711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许有市场,不过别人批量生产的还得自己设计,不好卖。
要做到万能输入,如果只是热电偶,还是简单的 ...

是啊,就是这个思路,做点模块去淘宝卖,能有市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哈哈,淘宝7元1个模块,提供全套资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

这么便宜?记得以前买二手拆机的芯片都很贵啊?

网友D:
我也有这想法,其实支持k就可以了,关键是模块价格需做到3元内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真正有量的都用358做的

网友E:
欧姆龙的温控就有支持多种热电偶的,也贵。能支持串口再走485和modbus工业上用起来会方便很多。

网友F:
以前做过,不能说万能,但能支持K,E,S,B,PT100,CU50

网友G:
淘宝已经做烂了,别人会做的更便宜、更成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哈哈,淘宝7元1个模块,提供全套资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

MAX6675 只能接K型热电偶

网友H:
很多IC可以的 就是小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样,哈哈,淘宝7元1个模块,提供全套资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

请教T叔,K型热电偶容易坏吗?

我的控制器上有2路目前是PT,对温度误差要求不高,误差2-3C都没问题,我想换成热电偶。

测加热设备的温度,温度范围在室温~250C之间。

谢T叔!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教T叔,K型热电偶容易坏吗?

我的控制器上有2路目前是PT,对温度误差要求不高,误差2-3C都没问题,我想 ...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 , 老帖新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不能说万能,但能支持K,E,S,B,PT100,CU50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网友K(2020-06-09):
推荐MAX31855K、J、T、每一张版本,针对一种类型热电偶
冷端补偿热电偶至数字输出转换器
高精度热电偶数字转换器IC,
【硅天下备样信息】
MAX31855KASA+T    -200°C to +1350°C     8SO
MAX31855JASA+T     -40°C to +750°C      8SO
MAX31855NASA+T    -200°C to + 1300°C    8SO
MAX31855SASA+T     -50°C to +1600°C     8SO
MAX31855TASA+T     -250°C to +400°C    8SO
MAX31855EASA+T     -40°C to +900°C     8SO
MAX31855RASA+T     -50°C to +1770°C    8SO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这个可以一个芯片针对所有版本的热电偶!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允许读取高达+1800°C以及低至-210°C(取决于热电偶类型)的温度读数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MAX31865关键特性】
高度集成降低系统成本、简化设计并缩短设计周期
简便的RTD铂电阻至数字转换器
支持100Ω至1kΩ(0°C时)铂电阻RTD (PT100至PT1000)
兼容2线、3线和4线传感器连接
spi兼容接口
20引脚TQFN和SSOP封装
高精度设计方便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的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最高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提高系统可靠性
±45V输入保护
故障检测(RTD开路、RTD短路到量程范围以外的电压或RTD元件短路)
·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过,只能针对K型热电偶,得自己编程。我想做的是针对所有类型的热电偶,通过程序选择,最后直接 ...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不能说万能,但能支持K,E,S,B,PT100,CU50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不能说万能,但能支持K,E,S,B,PT100,CU50

你选用哪款芯片来测试热电偶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