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离线编程器代码

楼主(2019-03-03):
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Prog

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STM32单片机用GPIO模拟SWD协议,,通过这个SWD给其他Cortex-M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
github上的简单介绍:

Offline SWD Programmer for Cortex-M Core MCU

This Project bases on some other open-source Project:
1、file under src/DAP and file SWD_host.c come form ARMmbed/DAPLink
2、file /doc/FlashAlgo/flash_algo.py come from mbedmicro/FlashAlgo

flash_algo.py is used to extracting flash programming code from Keil's *.FLM algorithm file

网友A:
牛X,支持下。但是,想不懂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或者作者是想做一个多路烧写的工具,一个stm32同时烧写几十个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支持下。但是,想不懂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离线/脱机烧录器,,淘宝上有卖的,,说明有需求

如果想自己做一个的话可以参考这个代码,,

这里面的核心代码都是ARM公司开源出来的,,代码质量可靠

从Keil算法文件中提取烧录代码的方法避免了自己写算法的麻烦、而且Keil中算法很全、能支持绝大多数Cortex-M内核单片机了

网友C:
一个拼板如果有16个一起烧录,比挨个烧录要快,比16个jlink一起插电脑上好管理。
先下载到RAM里几个小函数,然后通过SWD逐页下载到RAM,然后调用小函数烧flash,比一直用SWD要快。jlink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我们产品都只有一个通信接口,让厂家给烧个boot,生产一般不连接SWD了。

楼主(2019-09-30):
引用 网友D:
对你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1734-1-1.html
中的离线编程器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合作开发, ...

挺简单的东西,,稍微学习下Python就能自己添加器件定制了,,

网友E(2019-12-10):
666,研究研究,做个离线下载器

网友F(2020-07-30):
我现在读写目前MCU的FLASH都可以了,但是在目前FLASH都保护的情况下无法操作,试着想改写选项字节,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写,试了几次感觉都不对

网友G:
在原编程器上可以改系统地址000/110不,可以留个电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