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 nucleo板子莫名复位

楼主(2019-03-03):
买的ST的官方评估板,芯片型号位stm32f413z**,将官方的示例程序(串口程序)烧录进去之后,程序每经过十几分钟(5-15分钟)会莫名复位一次,不知原因为何。程序没有使用看门狗。
我是这样排查的
1 外部复位引脚测波形,程序复位时,外部引脚波形并无异常
2 关闭所有中断,关闭之后,程序依然复位。

不知道还能从哪方面去排查。拜托各位大佬给个思路

楼主:
这个是程序截图。

网友A:
最简单的程序也会莫名复位吗?比如程序中只翻转一个io ,你是如何测试系统产生了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程序也会莫名复位吗?比如程序中只翻转一个io ,你是如何测试系统产生了复位的。 ...

串口会打印输出计数。。。然后计数到500左右,会重新从0开始。真是诡异啊

楼主:
来说一下结果。。。虽然没找到原因吧。

之前楼主用台式机供电,一直出现这样的异常。但是电压表测过供电,目测是稳定的。示波器也接的外部rst引脚,复位的时候,rst引脚并无异常

次日,换了台笔记本供电,异常现象消失,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