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蓝牙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03):
我有两个板子,一个大板子,一个小板子。
两个板子都有蓝牙模块。现在大板子的蓝牙模块可以和手机蓝牙通信,
小板子的蓝牙模块也可以和手机蓝牙通信。
但是,大板子的蓝牙模块和小板子的蓝牙模块无法通信。
两个蓝牙模块波特率一致,都是9600.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蓝牙是有主从的,你的是什么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是有主从的,你的是什么蓝牙模块?

BT18_LE

楼主:
DX-BT18&BT18-LE蓝牙模块技术手册and English instruction
谢谢各位大神,这是蓝牙模块资料,我在上面没有找到设置主从模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这是蓝牙模块资料,我在上面没有找到设置主从模式的地方。
...

问了一下,只有从模式,只能和手机通信,互相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