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过采样啊?

楼主(2019-03-03):
(无正文)

网友A:
over 翻译过来就是过。多次采样,平均之后精度能更高。
不知道你懂了没有。

换句话说,如果噪声服从正态分布,根据大数定理,假设信号的平均值是  u,标准偏差是delta,则100次采样的平均值仍然是u,但是标准偏差减小到了delta/根号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er 翻译过来就是过。多次采样,平均之后精度能更高。
不知道你懂了没有。

就是采样多次,求平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采样多次,求平均了??

多次采样后加起来,平均不平均已经无所谓了。平均后把小数点后面的都扔了的话反而可能丢失了精度。
比如你的采样结果是 912和913之间跳,你采样了1万次平均后如果是912.4,然后把小数点后面的都扔了,结果是9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次采样后加起来,平均不平均已经无所谓了。平均后把小数点后面的都扔了的话反而可能丢失了精度。
比如 ...

谢谢了,有点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