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3V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9-03-03):
大家好,问个技术问题,N76E003在5V系统下可以正常运行,同样的程序在3V电源系统下会导致复位,急等技术牛人

网友A:
是不是配置字里要设置低电压工作模式

网友A:
另一个电源监控功能是欠压检测电路,欠压检测电路是用于监测运行期间VDD电平。有4个可编程的欠压
检测触发电平,以适用于宽电压应用。 4 级 电 平 2.2V, 2.7V, 3.7V 、 4.4V ,通过 CBOV[1:0]
(CONFIG2[5:4])选择。
因此你用电源调压测试,4.5V是不是正常,4V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A:
按照BOD的4个电压范围进行测试,另外就是核查配置字的设置。

网友A:
建议修改配置字为2.2V复位。

网友A:
重点研究这个

楼主:
我关掉了BOD检测,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我采用的是低功耗模式,上电进入到低功耗模式,按键触发唤醒,感觉唤醒后,会又复位。

网友B:
看看除了楼上说的那些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相关的可能

网友B:
最好把这个配置字2,所有位都设置为0,再试试看

网友C:
是配置字问题吗

网友D: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加个电容。

网友E(2019-04-19):
楼主!
我最近也想弄款锂电供电,N76E003上电进入掉电模式,然后按键唤醒,使用个20~30分钟后按键进入掉电模式。
需要的时候再上电,如此循环。
不知道代码怎么弄,能否指点一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