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0.1mA~1mA可调恒流电源设计

楼主(2019-03-03):
各位大神:
      大家好,最近部门搞LED测试,需要对整板LED(400pcs)灯进行低电流晶片检测。
      要求每颗灯独立使用0.1mA恒流源电路供电。所以需要自己设计电路跟测试治具
      对恒流供电实在不熟悉,希望各位大神帮忙支招。
      非常感谢!

网友A:
5V单电源+LM324: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单个LED里面是3个晶片串联的。我测试了0.1mA点亮时.VF在6到7V这个范围。
这样的话我的电源是不是应该要用到12V?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单个LED里面是3个晶片串联的。我测试了0.1mA点亮时.VF在6到7V这个范围。
这样的话 ...

对。

网友B:
Isink端--VCC,接被测LED。根据计算,可以用9-12V 电源集中供电。
注意这里TL431,上面一个电阻没有标注,这个,可以根据TL431最小工作电流=1ma,加上合适余量,比如1.5mA  如果Vcc=12V,则电阻电压=12V-2.5-0.7=8.8V  则电阻R=8.8/1.5mA=5.9  取系列标准值最接近的为5.6K或者6.2K均可。
至于恒流值,图片上面已经给出算法,其中Vref=2.5V,则当1mA时候电阻值=2.5/1ma=2.5K 当0.1mA时候,电阻值为25K。采用27K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网友C:
可以采用专用的恒流源芯片设计,从uA到100mA实现起来都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ink端--VCC,接被测LED。根据计算,可以用9-12V 电源集中供电。
注意这里TL431,上面一个电阻没有标注, ...

谢谢您那么详细的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