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AC后面是否加压敏电阻

楼主(2019-03-03):
各位老师,
  目前设计一电路,输入端是24V AC--用变压器从220V市电变换过来 。用桥式整流加电容处理后再用DCDC降压成5V.
  问题:
   24V AC输入端是否要加入压敏电阻?
   因为24V AC是用变压器从220V市电变换过来了,如果220V有浪涌(或者EFT等干扰),那么按照比例将反应在24V这边。如果浪涌6KV,那么24V这边大概600V的样子。考虑到工频变压器本身能够吸收一部分浪涌的能量。不知道24V这边加什么防护电路会比较好一点?
   浪涌为高频信号,不知道工频变压器的高频传递特性怎么样。
   十分感谢!

网友A:
不要不要。220V侧加470压敏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不要。220V侧加470压敏足矣。

多谢!
我电路直接接的24VAC,220V侧电路是什么结构未知。
感觉在24VAC侧加压敏没什么用,470V有点太高了。但如果加低压的TVS,则可能烧毁?毕竟能量太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B:
不懂变压器。有个疑问:浪涌(高频)能穿透工频变压器吗?如果不能,那担心什么呢。

网友C:
不懂工频电源,但记得以前在学校做直流电源,变压器和全波整流桥都是从没接过压敏,使用过程中也没出现什么问题,那是拿7805做的最简单的直流电源,也没有反馈之类的,变压器也质量一般

网友D:
简单的说这个可以凭经验加或不加,加压敏还是TVS。

认真的说这个要经过一些测试仪器得出结果,比如:知道产品的测试参数,再使用雷击设备进行测试,如果测试通过,则说明都不用加,如果测试NG,就再整改,这样做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这个可以凭经验加或不加,加压敏还是TVS。

认真的说这个要经过一些测试仪器得出结果,比如:知道 ...

严格意义上是这样的
只是希望咨询有设计经验的大神,看看常规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严格意义上是这样的
只是希望咨询有设计经验的大神,看看常规怎么操作。
...

不同的人不同的经验,做不同的东西,不同方案;

玩玩的东西可以不加,正规的产品肯定要加,至于怎么加。。。

网友E:
做一下浪涌实验。

网友F:
只需在220端加561压敏电阻,471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目前国家电网中经常出现高压短时脉冲,如果用471将经常承受超压而处于工作状态,导致不出1年烧裂,烧裂后短路整个设备无法工作,属于你的设计问题了吧,老板会找你算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在220端加561压敏电阻,471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目前国家电网中经常出现高压短时脉冲,如果用471将经 ...

多谢!
  如果用561这种,浪涌脉冲会影响到后级的电容,也会对电容构成损伤?

网友G:
我觉得没必要加!
别到时候,压敏电阻短路了,就悲剧了~

网友H:
这个防止浪涌的话,一般都加在输入侧220端就可以,输出端没有必要

网友I:
24V加470压敏电阻,一年几千台(PLC)销售了十年目前没收到客户反应干扰问题,如果还担心可以加C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