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如果电压低了复位一定要注意这里

楼主:
其实这是该芯片的一个功能,默认时候是开启的,所以开发时候一定要对这些配置字研究一番。

楼主(2019-03-03):
另外配置字触发的功能不是在代码里实现的,是在烧录时候进行设置的。

网友A:
嗯,意思是要全设置为0再测试。

网友B:
低电压正常运行的秘密。

网友:
这个是高级功能

网友C: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