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新人UCOS II 调试遇到问题请教贴

楼主(2019-03-03):
在ARM-Cortex M3 跑UCOS II ,运行一段时间网络总会出现延时,表现为TCP请求响应变慢,Ping包时延可以多达2000ms以上。查了一下MCU运行并不忙,大部分处于空闲状态。TCP的协议栈比较复杂,看了几天也没搞明白。ICMP 的协议栈比较简单,仔细读了一下源码,觉得就是一个接受发送的过程,没有什么会影响到ping包的接受发送。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任务,也看不出名堂。请教高手有遇到类似情况么,或者指点一下调试的思路方向,

网友A:
通过printf打印相关消息到串口助手,协助分析

网友B:
找个网方的例程运行一下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C:
去掉UCOS-II,单独运行ICMP协议试试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UCOS-II,单独运行ICMP协议试试响应时间

怎样才能去掉UCOS呢?实际上这个情况也需要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有时候要连续测试几天才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不会解除,把其他所有任务都停掉依然如此。

网友C(点评):
去掉操作系统裸奔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