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压器测量

楼主(2019-03-03):
从收音机上取下个音频变压器,测量其频率特性,电路搭建如下:

图中编号1的那根线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端,编号2那根线输入到示波器通道1,变压器输出经探头输入到示波器通道2!

测量结果
如下:

下图是人家使用专业仪器,精密测量的结果:

如果我们展宽测量范围,也能得到类似结果,结果还更好(相位不该有尖峰):

虽说精度不如专业的,但价格摆这儿了,相差十几倍。
另一个问题是专业软件可以可以在电脑上任意调节坐标,我们这个麻烦一点,先保存CSV数据,然后用excel或matlab处理,然后想怎么整旧怎么整了。

楼主:
根据上面测试结果,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想要的数据:这个变压器的可用频率范围!
从图中看是200Hz-100kHz,因为这一段幅频特性相对来说比较平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上面测试结果,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想要的数据:这个变压器的可用频率范围!
从图中看是200Hz-100kHz,因 ...

不也是矽钢片吗,就是成份及厚薄的差别罢了,带宽居然接近100kHz?

网友A:
另外,今晚咋了,图都出不来,只是那园箭头一个劲儿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