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TMS320F240怎么把内部程序读出来呢

楼主(2019-03-03):
做板卡测试项目,需要在不破坏板卡内部程序的情况下,烧写自己编的程序。想知道怎么把别人内部的程序给读出来,测完后再将原程序写进去?(本人研一渣渣,求大佬帮下忙,可有偿)

还有我把这芯片外加的ram拿掉后,程序就不能load后在线调试了。个人理解是内部没了装程序的ram空间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兄弟,又看见你了

网友B:
你把CMD别换为flash就好   直接在RAM中运行你的程序

网友B:
读出来如果没有加密的话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CMD别换为flash就好   直接在RAM中运行你的程序

也就是说在线调试不能再flash里调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CMD别换为flash就好   直接在RAM中运行你的程序

改过地址没有效果。这芯片的内部有16kW的flash,544W的数据存储空间,我刚刚又上传了映射图。按照我的理解,不接外部ram就没有程序存储空间了。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如果没有加密的话    可以

没有密码,能教一下吗,大概提个思路行吗

网友C(2019-07-29):
读程序出来很简单的

网友D:
我只在操作系统上读出过程序,这DSP上还真没有实践过

网友D:
但是上边的朋友不是说可以读出来吗?网上应该会有教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CMD别换为flash就好   直接在RAM中运行你的程序

请教个问题,RAM中运行程序的话,是不把程序烧进去,在线运行程序是吗

网友D:
我在用Linux的时候,很多时候程序都是在线运行的,就是不把程序烧入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RAM中运行程序的话,是不把程序烧进去,在线运行程序是吗

在线都是在RAM中运行    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RAM中运行程序的话,是不把程序烧进去,在线运行程序是吗

如果烧写到flash中   可以指定部分在RAM中跑  提供效率

网友E(2019-09-17):
引用 网友C:
读程序出来很简单的

DSP  有密码  可以用仿真器读出来程序  给其他板子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