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flash模拟EEPROM官方包里的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9-03-03):
UINT8 Read_APROM_BYTE(UINT16 code *u16_addr)
{
        UINT8 rdata;
        rdata = *u16_addr>>8;//没看明白为什么右移8
        return rdata;
}
没看明白为什么右移8?官方包的程序

网友A:
等大佬来啊吧!

网友B:
主要編譯器將acc清除。

网友C:
keil c51 是大端数据

网友D:
看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以及要返回的内容。这种我就直接用库函数,一般不问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c51 是大端数据

你意思应该是 *(u16_addr>>8),但是*的优先级比>>高啊!?

网友E:
不知道这个优先级顺序。单独写个测试实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編譯器將acc清除。

从C语言的角度怎样理解呢?首先地址u16_addr中的内容是8位的,右移了8位,岂不是把地址中的内容变为ox00了吗?再送给rdata应该全部是零啊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想自己来结贴UINT16 code *u16_addr定义了指针变量指向的是16位整形,又因为C51是大端数据格式,所以右移8。谢谢大家。

网友F(2020-08-06):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想自己来结贴UINT16 code *u16_addr定义了指针变量指向的是16位整形,又因为C51是大端 ...

大端数据格式是啥

16位数据高低字节排列顺序,大端格式高字节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