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关于DP83848_RMII接口中的,CRS和RX_DV引脚那个引出?

楼主:
图1

图2

同样都是用的DP83848的RMII接口方式,为什么图1把RX_DV引脚引出,把CRS引脚拉地?
而图二,把CRS管脚引出,而把RX_DV管脚拉高呢?
这两种都可以吗???
我查了资料,图一接法居多,另外一个难道是错了???人家貌似也是用在产品上啊。
图一中的芯片是DP83848K  图二中的芯片是DP83848I,通样都是DP83848芯片,为啥管脚还不兼容啊???
----------------------------------------------------------------
如上,求解,感谢大神

楼主(2019-03-05):
无奈没人懂啊

网友A:
2个兼容,一个是商业级别,一个是工业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兼容,一个是商业级别,一个是工业级别。

啥意思 大哥?

网友B:
应该跟应用环境有关吧

楼主(点评):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C(2019-04-29):
是不是这个原因,然后下拉了,建议详细看下IC该接口的定义和软件上如何去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