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de SFRPAGE寄存器在中断中保护问题

楼主(2019-03-04):
请教一下,在大循环中使用了PWM4,PWM5并随时更改SFRPAGE为1和0,如果在中断中需要更改SFRPAGE为0,是否需要保存SFRPAGE值,退出中断再恢复。 还是中断响应硬件自己处理,不需要中断中特殊处理呢?

网友A:
这种问题,完全可以试一下。你两种操作都试试看,看哪种靠谱。我觉得先备份,再恢复比较靠谱。

网友B:
按照楼上的建议,既然两种可能,那么选稳妥的那个。

网友:
可以先读出来备份,不管是什么修改后重新写会,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这样确保不会因为修改导致错误。

网友C:
如果你想修改后再改回来,最好自己修改。

楼主:
多谢各位,主要是程序中有问题,以为是这里导致的。 硬件上应该不会处理SFRS的,只能在中断中自己保存,退出时恢复。或者在设置PWM4,PWM5时关闭中断,设置完后开启中断。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另外大部分的SFR在SFRS为0和1是同一个寄存器,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D:
只要能实现,肯定越稳妥的方法越好,代码中多两行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