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回答大侠的拍频问题!

楼主(2019-03-04):
大侠如果就某个问题有把握了,自以为研究的炉火纯青了,就必然会隔三差五来个“旧事重提”,一缠就是几年。

但反之,如果一看自己没理了,立马假装看不见相关帖子了,闭口不提,世界才能安静。

所以,有必要让他安静安静了。

楼主:
讨论之前,请张大侠戴上老花镜,把眼珠子睁的大大的,看清楚了,我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

你修改我原话后,两者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

楼主:
如果研究过大侠所有帖子,包括当年录的视频,大家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他看书,只敢看看汉字,不敢看公式。

为什么?因为看不懂。

楼主:
他的兄弟大师,截然相反,就喜欢上书上摘抄公式,他也不管工科的学不学,全都抄一遍。

例如人家笑话我们不懂线性空间,只要上过学的都知道,国内除了极少数强校,大部分学校都是作为选学内容的,一般来说课堂上是不讲,考试也不考的!

注意上图中章节前的那个星号!

楼主:
即便是工科研究生教材,这一部分内容一般也是不学的,所以现在有的教材把这一部分内容放到最后一张。

但是人家大师不管这些,不过玩这个刚好能显示水平高!印证自己说的那句=手底下一群博士给他干活!

楼主:
言归正传。

第一个问题,看我原话:

通常周期波的周期T,傻子也知道是f(t)=f(t+T)!

那么请问大侠,对于拍频对应的周期,你一定能得出f(t)=f(t+T)吗?

借用网友的图,请问下面的波形一定有周期吗?(默认满足的拍频的条件)

网友A:
拍频信号是指原信号的包络线,包络线满足P(t)=p(t+T)

网友B:
深绿色的就是拍,圆圈代表载波的实际幅度(也是讯号的瞬时幅度),
半径反映的,除了实际幅度,还有瞬时相位,合起来就是拍的瞬时幅度(在旋矢图的表现就是 玫瑰曲线)。

楼主:
很明显,6楼那个图,不一定有周期,必须是HCF,拍频才是真正的频率。

所以我说,拍频未必是频!

楼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两个正弦波,一个是100Hz,一个是103Hz----两者大小接近,满足拍频的条件。

那么很容易知道所谓的拍频是3Hz!而实际上那个波形的真正基频是1Hz!!!

我说拍频未必是频,大师看懂了吗?

网友A:
知道!
            我还知道 sin(3.14159...*t)+sin(3*t)不是周期信号;但是它有拍信号,并且是周期性拍信号

网友A:
我知道“有两个正弦波,一个是100Hz,一个是103Hz”没什么基频。

楼主:
看下图:

上图中,一个输入是100Hz正弦波,一个输入是103Hz正弦波!!!

中间那个红色部分就是传说中的拍现象。

从图中波形外貌看,拍频是3Hz!

我下面将把波形放大,请问红色波形多长时间重复一次??????????

楼主:
先展开第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展开第一个:

如果眼神还可以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波形并没有重复!!!

楼主:
往左边拉三个波形过去:

这个地方是重复的是吧?(起码肉眼观察是看不出区别的)

楼主:
平时我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一天上《通信电路原理》(下图最左边这个女老师教的),她让哈工大毕业的那个同学上黑板画这个拍频图。
同学到黑板上先把包络画出来,让后在包络里乱画几个类似载波的那个曲线。
画完后,女老师说细节不对,帮他修改了一下。

她修改的是这个地方:

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拍频未必是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频不是频,否則跟混频丶差频丶和频沒什么差別,拍是拍打的形容词。用另一个频率去拍打含有载波頻率的动作 ...

2年前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说到人耳在一定条件下能识别出拍频,貌似这个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耳响应的非线性

那几个人和我抬杠!

不知两年过去了,这些人有没有新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频未必是频,本身就有语病。到底是有还是沒有。

不确定就对了,确定就错了。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pi,是不是有理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频是拍,拍频不是频,拍频是一种现象的名称。例如,x大是人,x大不是東西,x大是人的名称。 ...

汉语博大精深,需要多琢磨。

类似地有鲁迅名言:
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罢了

在你看来,这是个病句,说过有意,又说无意,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啊!

网友A:
两个周期性信号(不一定是正弦波)叠加,一定产生周期性的拍现象。
      这是可以证明的。

      别把复合信号周期与拍信号周期搞混了。他们不一定相等。

      这个拍信号是可以解调的,有标准的解调办法。不但能解调出拍周期,
而且能解调出拍波形。

楼主:
本人原话是这个,看清楚了,到底是谁搞混了。
文中用“通常周期波”,含义非常明确。

所以对某些大师来说,你把人家的话,读清楚了,看懂了,再来反驳。

啥都不看,就看个帖子名字就开始批斗了,是不是太鲁莽了?

楼主:
从上面图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拍频是人为虚拟的东西,所谓的包络线是人工加入的。

有个牛比大师说是实际存在的!

有人就反问了:线性时不变电路中不可能出现新的频率啊?

大师开始耍赖皮了,说你看功率谱啊?

明明开始研究的是a+b,他非说ab!   还发帖笑话人不懂什么叫功率。

大师把眼珠子睁大看清楚,a*b和a+b区别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年前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说到人耳在一定条件下能识别出拍频,貌似这个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一个重要的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耳响应的非线性!”???

我做过这样几个实验:
1、1000Hz与1010Hz叠加,人耳很容易感受到10Hz的拍频,但是却几乎感受不到2010Hz;
2、10000Hz与10010Hz叠加,人耳很容易感受到10Hz的拍频,但是10000Hz与12010Hz叠加,人耳却几乎感受不到2010Hz的拍频,

如果非线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如何解释我上面的两个实验结果:为什么“差频”比“和频”更容易感受到?为什么低频的拍频比高频的拍频更容易感受到?

我认为功率说是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比如人眼,可以很容易感受低频闪烁而难以感受高频闪烁,人耳感受到的拍频其实就是感受到声音的“闪烁”,

人耳的响应有没有非线性我不知道,但是即使有,也不会是人耳感受拍频的重要原因,除非有人能设计实验证明这个观点,

楼主:
有趣啊有趣:

网友D:
拍频是功率的频率,这与拍频是不是信号的“基频”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的“基频”,其实就是多个被叠加单频信号的最大公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耳响应的非线性!”???

我做过这样几个实验:

当年发帖讨论过了,怎么又重复一遍?

2年前我就给过音频测试结果,年纪大,听若干k音频就听不见了,年轻人  小孩可以听见。

人家设计好的软件,用电脑听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耳响应的非线性!”???

我做过这样几个实验:

人耳并不能直接感受1000hz,或者2010hz声音。但是低于20hz的可以直接感受----那叫振动感受。高于20hz的你感受的只是1000hz的指标----描述信号频率的单值-----经过非线性神经网络后提炼出来的一个值。

      迄今为止,我见过人类神经网模型都是非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年发帖讨论过了,怎么又重复一遍?

2年前我就给过音频测试结果,年纪大,听若干k音频就听不见了,年轻 ...

你年纪多大?听不到2kHz?

你多大能耐?能感受200hz的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人耳并不能直接感受1000hz,或者2010hz声音。但是低于20hz的可以直接感受----那叫振动感受。高于20hz的你 ...

人类神经网模型都是非线性 与 非线性是不是感受拍频的重要原因 有关系吗?

我从来没说不是非线性啊,按你这逻辑 非线性可以是任何人类神经活动的重要原因,

所以有个人说,没有非线性,人根本听不到声音。
所以有个人说,没有非线性,人根本听不到声音。
“按你这逻辑 非线性可以是任何人类神经活动的重要原因”说对了。
你提取拍频用什么线性算法或线性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年纪多大?听不到2kHz?

人耳是靠绒毛共振,你两个相近的1K,耳朵里面只有1K频率左右绒毛响应,怎么会听到2K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年纪多大?听不到2kHz?

你多大能耐啊?能感受1000-2000hz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年纪多大?听不到2kHz?

我可没说过2k,

网上现成的软件,你点击个按钮就能听各种频率声音了。

我只能听见前3个--实际上第三个也听不清。

我只能听见10k的,是耳朵聋还是咋地?

楼主:
小时候喜欢玩电子,能听声很享受。

但是上大学时,发现声学教材将近2000页厚,我当时就绝望了,声学比电子学内容还要多。

非常粗略地介绍个喇叭,内容就是50页,要详细研究一遍,那得多少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吧!几kHz听沒问题,要听10Hz就很吃耳力。以前研发扩音机还得大小声试听。 ...

同问,10hz频率的声音怎么可能听得出,缓慢幅值变化的1K信号的从大到小变化是可以“听到”,但是耳朵感受的核心声音频率还是1K的,我个人觉得是两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吧!几kHz听沒问题,要听10Hz就很吃耳力。以前研发扩音机还得大小声试听。 ...

如果<20hz,你感受到的是震动,并把振动信号直接传回大脑,不是吗?

      因为人的神经的反映时间大概就是几十毫秒。对较高
频率的振动不能直接响应,只能把振动频率、振幅等转化
一个电平信号传回大脑,这就是你听到的声音。

网友F:
就喜欢看各路大神对着技术死磕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