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红外与蓝牙技术比较

楼主(2019-03-04):
红外与蓝牙技术比较

    蓝牙是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目前手机经常使用的无线数据传输方式中还有红外线。

     红外接口是新一代手机的配置标准,它支持手机与电脑以及其他数字设备进行数据交流。红外通讯有着成本低廉、连接方便、简单易用和结构紧凑的特点,因此在小型的移动设备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通过红外接口,各类移动设备可以自由进行数据交换。

     红外线是波长在750nm至1mm之间的电磁波,它的频率高于微波而低于可见光,是一种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光线。由于红外线的波长较短,对障碍物的衍射能力差,所以更适合应用在需要短距离无线通讯的场合,进行点对点的直线数据传输,传输速率最快可达16Mbps。红外数据协会(IRDA)将红外数据通讯所采用的光波波长的范围限定在850nm至900nm之内。

     配备有红外接口的手机进行无线上网非常简单,不需要连接线和PC CARD,只要设置好红外连接协议就能直接上网。

      红外与蓝牙做为目前常用的无线数据传输协议,那么它们在技术应用上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这两种技术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下面通过这个表格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

                    传输距离  传输速率  安全性  成本          应用面

                蓝牙  10 米左右   慢      高    高       发展中

                红外  1 米左右    快     高      低   技术成熟、应用广

        正是因为蓝牙与红外,这一蓝一红有着各自的优势,不少手机厂商将其整合进了手机,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手机中,支持蓝牙功能的手机大部分会有红外接口(个别机型除外,如:MOTO V600);由于成本的限制,一些有红外接口的手机并一定不支持蓝牙。两种模块的整合,使用户在选择无线数据传输的时候,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度,随着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日益成熟,相信手机及个人消费数码产品会有更加成熟稳定的无线传输技术应用其中。

网友A:
采用红外遥控的原因: 成本低,不易受到干扰,穿透能力强,耗电量小。

网友B:
蓝牙技术是一种新兴的技术

网友C:
红外是光波传输吧

网友D:
红外是利用光,蓝牙是属于电波。

网友E:
信技术适合于低成本、跨平台、点对点高速数据连接

网友F:
能手机就兼具蓝牙和WiFi的功能

网友G:
红外通讯技术多数情况下传输距离短、传输速率不高。

网友H:
蓝牙是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

网友I:
这个都有固定的芯片了。

网友J:
蓝牙,是一种支持设备短距离通信(一般10m内)的无线电技术

网友G:
无线数据传输方式中还有红外线。

网友A:
蓝牙:10米左右,可加强信号,可以绕弯

网友F:
蓝牙主要应用方向是在短距无线局域网上

网友B:
蓝牙技术的网络特点和语音传输技术

网友E:
与蓝牙相比,NFC面向近距离交易

网友C:
蓝牙原理是微波传输来进行无线有距文件传输

网友D:
蓝牙虽然也是无线传输,但比红外受外界因素小。

网友J:
蓝牙(bulu tooth)是无线数据和语音传输的开放式标准

网友I:
蓝牙的应用越来越多了。

网友H:
红外线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必须在可视范围内

网友K:
现在带红外的手机很少,只是上大学的时候见过有一个同学的手机上有红外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