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出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9-03-04):
刚拿到一块430f1611  自己做了块板子 把430焊上去后 不能下载程序 下程序用的是bsl下载  电路的连接我已经检查过很多遍了 没有错误 现在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出芯片的好坏

网友A:
重新取下芯片 焊其他好的芯片来验证

楼主:
这样感觉很麻烦啊

网友B:
对照1611芯片手册仔细检查bsl各个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感觉焊接的话芯片不是那么容易坏,再有,不能下载程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应该有对应的错误信息,楼主最好说清楚点,以便大家能帮你

楼主:
sorry  是这样的 我下程序用的是pl2303的那个电路  我有一块开发板 下程序的时候 我是直接从开发板的接口上接下来的  我自己做的板子上  我看了哈 1611跟149的bsl接口是一样的啊  就四根线  pl2303的RXD接p11 txd接p22  dtr 接reset  rts接tck  下载软件用的是这个 这个方法我在其他的板子上能下 但是是149的 不是1611  这个软件没有选择芯片型号的选项,,,,我也不知是不是能下所有的芯片

网友C:
我用的都是买的最小系统板,也焊过一个,但空板子也是买的现成的,所以也给不了建议,自己再好好检查一下吧,先检查硬件,然后下载工具是否合适,一步步来

网友D:
430的下载,对时序有要求的

楼主:
焊接有问题吗?

网友D:
先检查是不是芯片存在短路的地方。

网友E:
这个只能通过其他芯片来进行测试,很多情况都是没有焊接成功。

网友A:
看看下载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焊接之后才能知道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B:
查看一下芯片的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H:
怎么不用usb下载呢?

网友I:
判断不了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J:
bsl下载可能硬件有问题很多

网友K:
测出芯片的好坏只能专业测试

网友L:
提示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M:
焊接的时候可能损坏了芯片了

网友N:
你最好别用跳线去接BSL

网友O:
不稳定造成的原因很大

网友P:
驱动和COM口有问题吗?

网友Q:
基本设置是按照正常的设置?

网友R:
BSL部分接口不能用作供电的

网友P:
可以通过MSPFET软件上的复位按钮复位单片机板

网友I:
下载的时候提示什么错误吗?

网友O:
是板子设计有问题我猜的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可以使用jtag下载呢

网友N:
实在不行就用JTAG下载吧。

网友K:
检测是不是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M:
一般芯片都对焊接的温度有要求。

网友L:
这个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R:
出现BSL初始化失败了吗?

网友Q:
提示Erase failed. Synchronization error?

网友A:
只能通过其他芯片来进行测试
这好像没有好的办法吧,只有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