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没有办法正常复位

楼主(2019-03-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这样一旦电源上升速度较低时(对应与重载)就无法保证复位

网友D:
只在重负载下出现吗     你测测电源是否稳定

楼主:
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一种就行

网友E:
采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E:
是代码里面打开了看门狗的,却没及时为狗的?

网友F:
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H:
有可能电容的数值太小了。

网友I:
RC复位电路这个就可以的。

网友J:
电容的容值和电阻的阻值怎么选择的?

网友K:
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电压都降到电阻上

网友L:
电容的容量通常数值很小,起防干扰作用

网友M:
如果电路板走线不合理,或者有高频大功率发射器,都有可能受到干扰

网友N:
你使用的是什么mcu芯片呢?

网友O:
一般电容选10UF左右
电阻选10K

网友P:
电阻电容的选取也是按照大于等于2个时间机器周期的时间常数计算出来的。

网友O: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

网友G:
把你的原理图上传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N:
对mcu的复位电平一般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H:
使用的是104电容陶瓷电容吗?

网友M:
取值一般一百皮法到一千皮法,,就行了。

网友I:
电容在复位电路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L:
如果上面的电阻和这个电容的数值都很大,则是对输出的波形有所要求

网友J:
单片机还是可以复位啊

网友K:
当电容充电完成,电容两端电压约是5V,此时电容相当于断路,电阻无穷大

网友P:
只要复位脚通过至少2个时间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单片机就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