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单片机控制sd卡的问题

楼主(2019-03-04):
请问一下单片机控制sd卡的问题,怎样能够降低SD卡因为断电或热插拔等导致数据出错的概率呢?各位朋友,在软件或硬件上有什么处理方法呢

网友A:
中断,SD卡片选  跟外部中断接上,中断里面做初始化处理

网友B:
不会出错啊,最多可能后面的几个扇区数据没有写入

网友C:
弄个指示灯,当在写SD的时候这个灯亮着,当这个灯灭了,就可以插拔了。

网友D:
这样会不会导致文件破损呢?

网友E:
给个写入指示灯,灯亮则不能关电或拔下

网友F:
设计一个后备电源,掉电时自动写完数据。

网友G:
单片机对sd卡的读写是凌驾于文件系统之上的,也就是说单片机的读写是不受文件系统限制的

网友H:
可以读写任何一个扇区,至于要对文件系统进行保护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网友I:
用文件系统的话 记得定时f_sync就好  数据没那么容易丢

网友:
对加个指示灯,当操作的时候就点亮。空闲时就灭。

网友J:
不太了解这方面  帮楼主定一个吧

网友K:
本身出错的概率就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