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0MA——100UA 之间电流检测

楼主(2019-03-04):
检测电路工作和待机状态电流值,电流范围在100uA——10A ,现在分二档检测,工作时电流在0——10A 采用电阻采样,待机状态电流在10mA——100uA 范围,现在没有好的方法检测待机状态电流,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了解小电流采用隧道磁电阻电流传感器检测。不知这可不可行?有无其他方法?

网友A:
"工作时电流在0——10A 采用电阻采样,待机状态电流在10mA——100uA 范围"

你工作时的电流范围覆盖了“待机状态”。

网友B:
可以用隧道磁电阻检测,可以看看多维科技的芯片,据说国产就这么一家  WWW.DOWAYRE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电流在0——10A 采用电阻采样,待机状态电流在10mA——100uA 范围"

你工作时的电流范围覆盖了“待 ...

电路有切换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有切换开关

你没看懂大师的意思。

大师的意思是发现你写错了,100uA-10mA属于待机态,10mA-10A才属于工作电流。

我们这是多年老战友了,他扎个眼,摇个脑袋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建议从控制器上想办法,比如MCU要进入待机状态了,就控制电流检测部分切换到检测小电流的回路

网友E:
把大电流的部分踢出去.
这种电路,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MCU这种控制电路.它的电流休眠时微安级,工作时小的mA级.然后它会控制一个大功率的电路.
所以把这两个分开测.否则成本太高.你这个已经跨了5个数量级了.

网友F:
分开检测就好了,用继电器进行切换,只要MCU知道进入待机状态,就切换继电器,这样就可以实现待机时候的电流检测了。

网友G(2020-01-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IxtSF8&ft=t&id=609891309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