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系统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9-03-04):
stm32f303cbt6
原先程序使用的是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系统定时器中断周期是1ms,现在我修改APB2时钟分频器由1分频改成4分频,为什么系统定时器受影响,中断时间变长了,系统定时器配置的是HCLK/1,APB2是挂在HCLK上的,系统定时器也是挂在HCLK上,但HCLK分频没有动,只改APB2,怎么会影响到系统定时器呢?

网友A:
改APB2干嘛呢?

网友B:
改定时器的分频好了;

楼主:
我目的不是改系统定时器,改APB2是为了降低SPI时钟

网友C:
系统定时器不会变啊

网友D:
按原理是不会变的,可是就是有影响,比如用系统定时器来倒计时10秒,APB2不分频时是刚好10秒的,APB2改成2分频时,计时就需要11秒左右,改成4分频需要十几秒具体忘了

网友E:
如果不是成倍的变化,那就是其他的问题

楼主:
就不是按倍变化,查询PLL和AHB,APB1分频值都没变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结贴喽

网友:
用cube不能生成你满意的时钟?

网友F:
成倍变化就是哪里设置有牵连了

网友G:
应该会有小范围的漂移 但是成倍的话 就是程序或者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