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无法擦除flash

楼主(2019-03-04):
stm32l051c8 swd无法调试
keil5显示swd已经连接成功,但无法擦除flash,无法调试

网友A:
你是不是选了全片擦除,l0是不支持全片擦除的,只能页擦除

网友B:
l0是不支持全片擦除的

网友C:
对,只能页擦除

网友D:
直接下载可以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把芯片型号选错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stm32cube生成的工程我点调试就直接运行了,而且感觉没有进到main函数里,led都亮不了

网友E:
是不是进到Hardfault里了?

楼主:
确实是进了Hardfault里,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F:
用ST-LINK Utility试试看

网友:
试试上面的这个工具,既可以擦,又可以读取,还可以写入。

网友G: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H:
果然是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