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ICP烧写问题

楼主(2019-03-04):
用icp烧写无论设置在LDROM启动还是APROM启动,烧写显示成功,但是程序为何不运行???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没运行

网友B:
你先弄个简单的IO闪烁程序看看。

网友C:
莫非没有搞好配置字

网友:
弄个官方的试试看。

网友:
然后在Keil里烧录试试

网友D:
校验了吗

网友E:
用户可以开发自己的引导代码放在LDROM中。LDROM最大为4KB。用户开发的引导代码可以通过并行烧录器或是电路编程器(ICP)下载到LDROM中去。

网友E:
N76E003内嵌18K的Flash存储区,通常称作APROM,用于存放用户程序代码。该Flash存储区支持在应用编程(IAP)功能,即可通过片内固件更新程序代码。

网友E:
那么你下载的地方可对?
先用官方的BSP例子烧录试试看。另外配置字修改成默认

网友F(2020-05-05):
同样情况,,,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