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开关型升压DC-DC电路原理

楼主(2019-03-04):
    开关直流升压电路(即所谓的boost或者step-up电路)原理
the boost converter,或者叫step-up converter,是一种开关直流升压电路,
它可以是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

 基本电路图见图一。

  假定那个开关(三极管或者mos管)已经断开了很长时间,所有的元件都处于理想状态,电容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下面要分充电和放电两个部分来说明这个电路
  充电过程
  在充电过程中,开关闭合(三极管导通),等效电路如图二,开关(三极管)处用导线代替。这时,输入电压流过电感。二极管防止电容对地放电。由于输入是直流电,所以电感上的电流以一定的比率线性增加,这个比率跟电感大小有关。随着电感电流增加,电感里储存了一些能量。

  放电过程
  如图,这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的等效电路。当开关断开(三极管截止)时,由于电感的电流 保持特性,流经电感的电流不会马上变为0,而是缓慢的由充电完毕时的值变为0。而原来的电路已断开,于是电感只能通过新电路放电,即电感开始给电容充电, 电容两端电压升高,此时电压已经高于输入电压了。升压完毕。

  说起来升压过程就是一个电感的能量传递过程。充电时,电感吸收能量,放电时电感放出能量。
  如果电容量足够大,那么在输出端就可以在放电过程中保持一个持续的电流。
  如果这个通断的过程不断重复,就可以在电容两端得到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

  一些补充
  1 AA电压低,反激升压电路制约功率和效率的瓶颈在开关管,整流管,及其他损耗(含电感上).
  1.电感不能用磁体太小的(无法存应有的能量),线径太细的(脉冲电流大,会有线损大).
  2 整流管大都用肖特基,大家一样,无特色,在输出3.3V时,整流损耗约百分之十.
  3 开关管,关键在这儿了,放大量要足够进饱和,导通压降一定要小,是成功的关键.总共才一伏,管子上耗多了就没电出来了,因些管压降应选最大电流时不超过0.2--0.3V,单只做不到就多只并联.......
  4 最大电流有多大呢?我们简单点就算1A吧,其实是不止的.由于效率低会超过1.5A,这是平均值,半周供电时为3A,实际电流波形为0至6A.所以咱建议要用两只号称5A实际3A的管子并起来才能勉强对付.
  5 现成的芯片都没有集成上述那么大电流的管子,所以咱建议用土电路就够对付洋电路了.
  以上是书本上没有直说的知识,但与书本知识可对照印证.
  开关管导通时,电源经由电感-开关管形成回路,电流在电感中转化为磁能贮存;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的磁能转化为电能在电感端左负右正,此电压叠加在电源正 端,经由二极管-负载形成回路,完成升压功能。既然如此,提高转换效率就要从三个方面着手:1.尽可能降低开关管导通时回路的阻抗,使电能尽可能多的转化 为磁能;2.尽可能降低负载回路的阻抗,使磁能尽可能多的转化为电能,同时回路的损耗最低;3.尽可能降低控制电路的消耗,因为对于转换来说,控制电路的 消耗某种意义上是浪费掉的,不能转化为负载上的能量。

网友A:
请不要在文中隐形的带广告哦,已经编辑删除广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