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代码编译后 ..\..\..\Library\Firmware\CMSIS\core_cm3.h(1506): warnin...

楼主(2019-03-04):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SEV (referred from gd32f10x_pmu.o).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WFE (referred from gd32f10x_pmu.o).
.\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WFI (referred from gd32f10x_pmu.o).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编译环境用的是新的

网友A:
缺少头文件  这些宏定义都是系统库 CM3内核相关的寄存器里面的。 你百度放问题,很快答案就出来了,放论坛估计你要等几天。。我在我工程里  帮你收查到宏  __CORE_CMINSTR_H  在这个头文件里  这个是内核定义相关的。 你的工程目录栏里 加入你器件的CMSIS , 如果需要OK 我实战的例程,找我要吧,按照我的模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