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活动与软文] 香蕉派 BPI-M2 Berry DIY的NAS

楼主(2019-03-04):
DVD机箱+香蕉派+3TB硬盘+电源
连续写入速度30MB/s,感觉稍慢

网友A:
有个树莓派,不知道可不可以弄个,只是树莓派没有SATA口这是个问题

以前用树莓派做过,USB转SATA,但是一段时间后硬盘就不能访问了,所以我觉得USB转SATA不适合长时间开机。

网友B:
没用过,只是觉着“连续写入速度30MB/s” 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只是觉着“连续写入速度30MB/s” 很快了。

最近对比了海康的H100,那个的写入速度在70MB/s,PC共享基本能达到100MB/s,所以30MB/s还是有差距的。通常家里用是够用了,尤其是WIFI访问。

网友C(2020-01-12):
引用 网友A:
有个树莓派,不知道可不可以弄个,只是树莓派没有SATA口这是个问题

没有SATA接口,只能拿USB口,说白了,就是挂了个移动硬盘,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