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efine使用报错

楼主(2019-03-04):
由于IO口赋值语句太长,想自己用一个简单的符号表示,所以在程序开头对IO口进行了定义
#define Q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下面程序使用Q1=1;
编译后报错,#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如果定义为
#define Q1Z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1;
程序使用中直接写,Q1Z;就没问题
但这个方法对于后面赋值没有前面那个简单,所以还是希望可以用第一个定义方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求大神指点

网友A:
#define Q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多了个分号……

网友B:
多  哈哈   报错也提示了    多了一个不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Q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多了个分号……

谢谢